AD和KiCAD的转换问题

楼主(2019-08-29):
    有没有大神有把AD转换为KICAD的方式啊,想把AD转成KICAD

网友:
    有插件的,ad2kicad

网友:
    ad2kicad转换说明文档

网友: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方法2的话,需要在电脑上有perl编译语言,可以网上下载到!另外,AD的原理图、PCB最好存成ASCII格式的!目前的限制
    1.        电气规则检查(ERC)设置无法转换,需要在KiCad中手动重新设置。
    2.        KiCad对于文本和边框目前只有一种颜色(第五版KiCad中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
    3.        KiCad无法画椭圆
    4.        KiCad无法画圆角矩形
5.        KiCad无法画椭圆弧
6.        需要在FreeCAD中使用step2wrl宏将Altium的3D CAD文件由Altium上的STEP文件导出为KiCad上的wrl文件。
    注意:完成转换后应当检查项目兼容性,原AD项目库中的元件未必可以成功转换到KiCad项目中去,一些特殊焊盘的形状也可能发生变化。
    总之,不太好用,里边的线和元件极其混乱

网友:
    这个转换会有丢失么

网友(2019-09-30):
    用网页版本的比较合适。

网友(2021-03-21):
    二者转换起来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