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择DCDC开关电源的电感?

楼主(2019-08-29):
请问如何选择DCDC开关电源的电感?

网友A:
首先确定负载电流,然后计算电感中流过的电流。电感有两个额定电流值:饱和电流和温升电流。我们要保证电感中流过的电流都要小于电感的两个额定电流值。

注意事项:一般电感的温升电流要小于其饱和电流。Isat是饱和电流,Irms是温升电流。
一般电感的余量为小于80%。即实际电流4A,要选择只要5A电流以上的电感,留一些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负载电流,然后计算电感中流过的电流。电感有两个额定电流值:饱和电流和温升电流。我们要保证电 ...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负载电流,然后计算电感中流过的电流。电感有两个额定电流值:饱和电流和温升电流。我们要保证电 ...

    首先确定负载电流,然后计算电感中流过的电流。
------这个电感中实际流过的电流,是输出负载电流再叠加纹波电流的峰值。而纹波电流需要根据输入输出电压以及电感量和开关频率等来计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

    http://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21477,15分钟左右开始看。一般TI这类大牌芯片的规格书中也会提到这类参数的计算选型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