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AD15 可视化栅格能不能像AD6.9那样随便设置大小?

楼主(2019-08-29):
    请教下 AD15 可视化栅格能不能向AD6.9那样随便设置大小 如图

网友:
    可以啊,右键之间选择栅格大小

网友:
    可以的,右键然后选择栅格大小设置即可

网友:
    当然可以,如同,输入你需要的间距就可以了

网友:
    进入PCB绘图界面,单击键盘G,选择栅格属性进行全局设置

网友:
    用G的话捕捉栅格和显示栅格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