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完全没有动作,供电外接正常,其它脚位抓不到任何数据怎么办?

楼主(2019-08-29):
 开关电源完全没有动作,供电外接正常,其它脚位抓不到任何数据怎么办?

网友:
    直接跑线路,分段查找。前段最好先接一个调压器,将电压调低,然后一步一步的查找。芯片供电电压正常,就查PWM驱动是否有输出,另外变压器的制作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变压器同名端不要搞错。

网友:
    供电正常?怎么个正常法,如果供电正常IC应该会工作,PWM驱动方波应该会出现。 你可以试试示波器看下供电的波形,看供电电压是怎么变化的.一步一步来,慢慢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