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4板材有寿命这说法吗?

楼主(2019-08-29):
Fr4板材有寿命这说法吗?

网友:
当然有寿命的。受热后自然会老化的,不过寿命一般较长

楼主:
寿命时间大概是?

网友:
可以忽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电器都还是纸浆板,现在都还用着呢,也不见得什么寿命不寿命的,三十多年了!哪里像现在的电子产品,烂的要命,元器件烧了,板子都不见得坏!

网友:
这个寿命比较偏长

网友A:
取决于你的孔到铜面的距离设计,很多消费类PCB设计的时候,由于空间有限,所以设计的孔到铜面的距离都很进,在CAF效用及化金上件IMC层焊点强度不牢的问题下,用个10年左右会出现各种问题。
server类PCB由于空间没有那么要求紧凑,所以国际大厂的设计上都会把孔到铜距离设计的很远,至少单边8-9mil。并且焊接方式一般选用的是OSP类。焊点强度相对化金更好,此类PCB使用上30年都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2019-12-06):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你的孔到铜面的距离设计,很多消费类PCB设计的时候,由于空间有限,所以设计的孔到铜面的距离都很进 ...

很详细、很用心的回复。点赞

网友:
没有这个说法,FR4板材由电子玻纤布和环氧树脂组成,有热分解温度,但是一般只要整机在运行,PCB本体根本达不到350度的分解温度,所以他的寿命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