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输出电压,不高不低啥情况

楼主(2019-08-29):
比较器是单5V供电,输出加电阻上拉到5V。同相输入1V 反向输入0.09V ,输出电压是1.1V。这是啥情况?输出为啥不是5V

网友:
    哪种型号的比较器呢,上拉电阻值按手册设计的吗

楼主:
    LM2901 输出上拉是10K

网友A:
    估计你的输出线路上不止是有上拉电阻,另外还有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输出线路上不止是有上拉电阻,另外还有负载吧?

是有负载,输出通过1K电阻挂了三极管的基级

网友:
    上啦电阻的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负载,输出通过1K电阻挂了三极管的基级

    1K的电阻,那么只要基极电流有0.4mA,那么1K电阻上就有0.4V压降,算上三极管基极电压0.7V,那么比较器的输出电压就变成0.4+0.7=1.1V(相当于比较器的输出被三极管的基极给拉低或钳位了)咯。把这个1K电阻加大,比如变成10K的话,那么比较器的输出电压应该能提高到4.7V附近了。不过,既然你都加三极管来驱动了,何必要在意这个比较器输出电压有没有到5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输出线路上不止是有上拉电阻,另外还有负载吧?

    断了负载,电压有一个路正常   +是4.31V  -是0.009V   OUT=4.74V 另一路为啥不对呢?+是 0.796V  -是  0.005V  OUT=0.785v

网友:
    调整上拉电阻阻值,使电压满足要求

网友A:
    贴电路图比较好分析,包括你断负载是在哪个点断开的也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电路图比较好分析,包括你断负载是在哪个点断开的也标出来。

断负载就是出比较器的输出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负载就是出比较器的输出断的

确认没有把上拉电阻也一起误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了负载,电压有一个路正常   +是4.31V  -是0.009V   OUT=4.74V 另一路为啥不对呢?+是 0.796V  -是  0. ...

    这个电压太正常了吧,0.785V就是三极管的Vbe。

网友:
直接驱动三极管的话 要么上拉电阻选择几百Ohm的 要么中间加个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