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中断 设计。1ms产生一次中断

楼主(2019-08-29):
    如题。
    keil for ARM
设置一个寄存器中断,定时1ms一次产生中断,总共计中断1000次.这个要怎么破?

网友:
    首先要初始化好系统时钟,
    然后根据系统时钟频率初始化一个定时器,计算定时器的分频,分频为系统时钟与你想要实现频率进行计算得到分频系数,写入定时器相关寄存器中

编写定时器中断函数
    使能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