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建NFS服务器经常断线,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找不到问题啊

楼主(2019-08-29):
    在PC的linux系统上建立NFS服务器,并通过ifconfig eth0 192.168.1.200建立同ARM11 tiny6410开发板的连接。
接着我在开发板上将PC上通过NFS服务器共享的文件挂载到我的开发板上,ping 接PC成功ll了。 然后开发板上也能看到共享文件。
    但是,过一会儿,再次ping 接就不成功了,共享文件也看不到。只能在PC上面重新设置IP, ifconfig eth0 192.168.1.200
然后,开发板就可以看到我的共享文件,ping也成功了。
    这样的操作太频繁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啊?

网友:
    首先你看看,每次连接不上是不是你PC上面的网络出问题了,先排查问题点在那个地方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换一根看看。

网友:
    应该是ip的问题,看看eth0配置文件中有没有多余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