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项目,通话时有很明显的电流音,去掉听筒后还有怎么办?

楼主(2019-08-29):
有一个项目,通话时有很明显的电流音,去掉听筒后还有,是主板上大电容发出的声音,主要是PA和电池座的22UF滤波电容,还有其他电容发声,有没有谁遇到过类似问题没有,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A:
    先确认是哪一个电容,或哪一些电容出现问题的。
然后就将这种电容换成其它的品牌的。
这种声音是电容谐振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是哪一个电容,或哪一些电容出现问题的。
然后就将这种电容换成其它的品牌的。
    这种声音是电容谐 ...

电容谐振?就是说这种电容的机械振动的固有频率等于217Hz产生谐振?我换过另一家电容,还是有,现在确认的是钽电容没有电流音,但是价格高,肯定不会用,这是陶瓷电容的通病吗?

网友B:
    改容值呢? 有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容值呢? 有没有改善?

用过10UF的,没改善。

楼主:
    主要发声的电容是PA和电池座旁边的22UF电容,去掉之后,耳朵贴在主板上还是能听到电流声,只是小很多,22uf的电容只有这两个,估计还有其他容值的电容发出声音。

网友C:
    与射频的功率有关吗? 就是这个电容,如果在输出功率低时,有没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射频的功率有关吗? 就是这个电容,如果在输出功率低时,有没有声音?

    这个我还没试,我是打电话试的,等我回去连8960试一下。

楼主:
    这个压电效应是不是陶瓷电容的本身特性决定的,还是某些值电容质量不行?

网友:
    你试过小功率时,有没有听到声音?
    这个应当与在电容上的瞬间电流的变化会有关。而且陶瓷电容本声在外加这类电压与电流变化时就会发声音的。
这个最终是等效于我们小时候玩的生日贺卡原理一样的
生日贺卡上就是压电陶瓷喇叭。

网友:
    一个可能是底噪太大。还有一个就是有些电容就是有声音,你看看容值是否满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压电效应是不是陶瓷电容的本身特性决定的,还是某些值电容质量不行?

压电效应是陶瓷电容本身特性  不是有一个元件叫压电陶瓷嘛,外加电场导致材料形变,外加形变,材料会产生电场。 感觉钽电容贵了试试铝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