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EC61000-3-3现行的版本是哪年的,最新的是哪年的?怎么找标准?感谢!

楼主(2019-08-29):
请问IEC61000-3-3现行的版本是哪年的,最新的是哪年的?怎么找标准?感谢!

网友:
    IEC61000-3-3:2005电磁兼容限值对每相额定电流≤16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网友A:
    看IEC的意义不大,参考用而已,要不要直接看EN,查official journal就知道最新调和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IEC的意义不大,参考用而已,要不要直接看EN,查official journal就知道最新调和版本了。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