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整改实例:电源AC端口都有哪些坑?

楼主(2019-08-29):
    EMC整改实例:电源AC端口都有哪些坑?

    EDA365原创   作者:锅包肉

    相信不少硬件工程师朋友们都和我一样,也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精美的画面,紧张的剧情,严谨的推理,抽丝剥茧,层层推进。相比破案本身,每个人背后的故事更吸引人。

    与破案一样,作为一个EMC工程师,EMC问题定位是基本功。也需要抽丝剥茧的探求问题背后的原因。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结果完美,过程细腻的电源AC端口CE/RE问题分析的案例。

    电源AC端口CE/RE问题分析

    (电源AC端口CE测试数据)
    问题一:198kHz超标
    低频198k为差模噪声

    常用手段为:增加差模滤波插损,增加电容或电感感量
    问题二:CE高频段超标/余量不足
    CE高频段通常为共模接地不良及近场耦合,无法通过电感滤波改善

    常用手段为:

    1、高频共模电容滤波

    2、调整共模电容接地点,减小共模环路及接地阻抗

    3、减小近场耦合

    (电源AC端口RE测试数据)

    问题三:RE低频段超标

    RE低频段由电源开关噪声引起的辐射问题
    常用手段为:

    1、端口高频滤波电容

    2、加强电源参考地与机壳搭接

    3、开关上升沿调整(影响效率)

    分析完了问题,接下来从下面几个方面介绍AC端口滤波电路优化方案:

    滤波电路优化
    PCB优化
    近场耦合优化
    共模电感优化

    1、滤波电路优化

    (电源AC端口滤波电路)

    (优化后的电源AC端口滤波电路)

    2、PCB电路优化

    (电源AC端口滤波电路)

    PCB优化点1:优化共模噪声路径布线,共模电容布线短而粗,减小共模环路阻抗

    PCB优化点2:靠近电源内部的共模电容单点接地,减小共模环路面积,解决两级共模电容共地问题。

    3、近场耦合优化

    AC电源连接器内部cable线较长,且靠近两级共模电感正上方,极易与共模电感产生近场耦合。

    经过对比验证发现,电源CE高频段噪声,为该cable线导致,调整CABLE线的位置,该频点降低5dB以上。

    调整前:

    调整后:

    4、共模电感优化

    在不增加占板面积,pin to pin的前提下,优化共模电感。

    并通过对共模电感单体测试,识别器件单体差异。

    结论:受限于我司当前LCR测试仪器的频率范围最大只有200kHz,从共模电感的感量变化曲线可知,15~20匝共模电感的共模分量谐振点大于200kHz,而30匝共模电感共模分量谐振点在150k~200kHz之间。4款电感的差模分量在200kHz之间较为稳定,未出现谐振点。

    共模电感差异对CE的影响

    结论:

    1、从以上数据可知,开关基频的测试结果基本与共模电感差模感量成正比。

    2、CE高频段测试结果与共模电感感量相关性不大,但与共模电感匝间寄生电容,两级电感之间的近场耦合,及电感与电源输入cable 线之间的耦合等因素强相关。

    从测试结果可知,共模电感B高频测试结果较好,而该厂家电感的主要差异在于磁芯横截面积较小,虽然感量小,但两个电感之间耦合也相应减弱。
    后续计划:调查不同电感的磁材,综合各家优点,全面优化共模电感。

    测试结果对比——CE

    对多家供应商不同匝数电感的CE RE测试结果可知,共模电感B+共模电感A10mH电感可以同时解决CE的高频和低频问题,同时RE裕量充足,为当前最优解决方案,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

    改版前:

    改版后:

    测试结果对比——RE
    改版前

    改版后

    出品丨EDA365
    原创作者丨锅包肉
    排版编辑丨阿迟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2019-10-30):
    开始接触EMI调整的时候找不到头绪,难得让人想改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