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LED灯的室外电源,金属外壳,在没有灌胶之前,辐射和传导测试OK,灌胶后测试,...

楼主(2019-08-29):
一款LED灯的室外电源,金属外壳,在没有灌胶之前,辐射和传导测试OK,灌胶后测试,传导没变化,辐射差了5个多dB怎么办?

网友:
    杂散电容改变,电介质由空气改为胶体。

网友:
    电源特别是滤波器,分布参数对效果影响很大,灌胶后,分布参数特别是分布电容应该比空气时大。

网友:
    是不是灌胶前某个点是导电连接的,灌胶后不导电了 最好检查下,尤其是接地。

网友:
    介电常数改变,影响了寄生电容。所以结果也就改变了。

楼主:
    我的发现是灌胶后对MOS影响很大,对变压器影响还不是很大,但是变压器最好要屏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