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噪声放大器输出功率测试问题

楼主(2019-08-29):
这是我《根据ADS2011射频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搭建的低噪声放大器:

下图是LNA的仿真结果,基本满足书上的定义,但由于没有完全按书上做,有部分偏差:

然后我想测试一下低噪声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就直接连了一个功率计p_probe,但发现结果图只是一个点:
我刚接触ADS仿真,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那里,求各位大佬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可能是因为你在频域分析的原因,功率的话,也已经给出来了,大概是180mW

网友:
群里搜个例程,对比一下

网友:
你的输入功率都没有设置,应该加入一个谐波分析的控件,Harmonic的。设置功率扫描。终端1也要换一个带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