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x安装 - Ubuntu18仿真在运行时失败,找不到CXXABI_1.3.11,lib / libxilinxopenc...

楼主(2019-08-29):
    在Ubuntu上,我使用/proj/2019.8/lin64/SDx/2019.8/settings64.csh ,然后启动SDX。
    当我尝试创建应用程序项目时(通过选择任何SDAccel DSA示例,例如大型循环C),然后将其作为OpenCL应用程序(为软件/硬件仿真构建)运行,会出现以下错误:
    /home/user_name/work/T1203/ubuntu18/gui1/new1/Emulation-SW/new1.exe:加载共享库时出错:libboost_filesystem-mt.so.1.53.0:无法打开共享对象文件:没有这样的文件或目录。

    日志文件还显示以下错误:
    仿真-SW / new3.exe:/proj/2019.8/lin64/SDx/2019.8/lib/lnx64.o/Default/libstdc++.so.6:未找到版本“CXXABI_1.3.11”(/proj/2019.8/xbb需要) /xrt/packages/xrt-2.1.0-ubuntu1804/opt/xilinx/xrt/lib/libxilinxopencl.so.2)

    例如:
    • 该问题在硬件和软件仿真上都是可重现的。
    • 此错误在Ubuntu 18上可重现,但在GUI上不在Ubuntu 16上。
    • 使用带有makefile的命令行可以重现相同的问题。

网友:
    这是Vivado SDx安装程序的一个已知问题,它安装/捆绑来自SDx安装区域的非常旧的libsdtc ++库。
    即使本机系统库更新且更新,例如在Ubuntu 16.04 / 18.04中,SDx安装程序将错误地在SDx区域中安装其自己的过时libsdtc ++并重定向所有应用程序以使用与SDx / Vivado一起打包的过时库。
    要使用2018.3 Vivado SDx安装程序解决此问题,请将/ usr / lib / x86_64-linux-gnu /添加到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的开头。
    请注意,此问题已在2019.1版本的Vivado SDx及更高版本中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