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ORE视频PHY控制器 - DisplayPort - GT时钟TXOUTCLK和RXOUTCLK被工具错误地约束

楼主(2019-08-29):
    在使用4字节模式的DisplayPort的设计中,如果我检查DisplayPort通道的RXOUTCLK / TXOUTCLK的频率(例如使用报告>时序>报告时钟网络,如下面的屏幕截图所示),我可以看到频率被错误地设置为40.5MHz。
    根据(PG230)的表3-1 / 3-2,它应该是135MHz(链路时钟为5.4Gbps)。
    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Vivado 2018.3中,该工具未按预期处理LogiCORE视频PHY控制器中的约束文件。

因此,不应用正确的约束。

    • 注1 :此问题发生在2字节和4字节配置中
    • 注2 :此问题仅在Vivado 2018.3中确定,不应该在以前版本的工具中发生
    • 注3 :此问题仅在7系列器件上确定

解决方法:

要解决此问题,可以在项目XDC文件中添加以下约束:

    2字节配置:

    create_clock -period 3.703 [get_pins -of [get_cells -hierarchical -filter {name =〜* gt * _dp_ss_vid_phy_controller_0_0_gtwrapper_i * gtxe2_i *}] -filter {REF_PIN_NAME == TXOUTCLK}]

    4字节配置:

    create_clock -period 7.407 [get_pins -of [get_cells -hierarchical -filter {name =〜* gt * _dp_ss_vid_phy_controller_0_0_gtwrapper_i * gtxe2_i *}] -filter {REF_PIN_NAME == TXOUTCL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