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封装库的管理方式有多少人用,方便把使用效果和感受说说吗?

楼主(2019-08-29):
在网上看到一篇管理capture封装库的文章,大楷看了一下,感觉蛮不错的,规范操作对一些小公司来说可以少在数据库和BOM表整理上节约不少时间,我把链接在这上面分享一下。没有用过的可以试试。有用过的麻烦说说感受和注意点,拜谢!!!
https://blog.csdn.net/hmf1235789/article/details/81174499
再问一下有PCB封装库的管理工具吗????

网友:
大公司才有这个系统  小公司 就是凑合能用就行

楼主:
我发现在做BOM时对元器件的描述每次都需要做一遍,很麻烦;还有就是对于PCB封装,由于PCB封装命名没有统一规范,前面的项目有用到这个封装,换个人后可能又得重做一遍,都是重复的工作,并且PCB设计过程中最容易出错的就是封装环节。如果用了这种管理方式,以上提到的几个问题都可以规避。

网友A:
这个CIS就是sch和pcb封装统一管理的,其实原理图封装库还是要以lib存在,只是在用户调用时可以屏蔽掉细节,底层还得用专门的工程师管理封装库。

网友B:
    用过,如果公司的器件物料表能考虑好CIS要用的数据的话就很方便了,建议公司器件物料表能和建CIS需要的EXCEL统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如果公司的器件物料表能考虑好CIS要用的数据的话就很方便了,建议公司器件物料表能和建CIS需要的EXCE ...

    公司物料表里面肯定是没有器件和封装的对应关系,可以多找些原理图,找出这些对应关系。以后器件入库的时候可以把封装这项也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IS就是sch和pcb封装统一管理的,其实原理图封装库还是要以lib存在,只是在用户调用时可以屏蔽掉细节, ...

    "CIS就是对SCH和PCB的封装统一管理的“不是太了解,去找找相关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Allegro PCB库管理不方便呀。

网友:
    挺方便的,前期工作做好,后期复用即可

网友C:
    CIS是方便公司对器件库的管理,例如采购,设置内部料号,供应商等。如果是个人使用,那没有什么意义。现在cadence推出了CIS-CIP产品,可以无缝链接供应商例如DIGIKEY, MOUSER,可以直接把供应商的器件添加到公司内部系统,不再需要一个个添加参数了(例如阻值,温度,电压等)。

网友(2019-12-13):
    我们就是用这个耶。这个不是包括了sch和pcb吗。

网友(2020-03-03):
引用 网友C:
    CIS是方便公司对器件库的管理,例如采购,设置内部料号,供应商等。如果是个人使用,那没有什么意义。现在c ...

    请问老哥,CIS-CIP在哪里可以看呢?我想了解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