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开发那块好像有个什么在真值表,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9-08-29):
射频开发那块好像有个什么在真值表,是什么东西?

另外芯片资料那一块,有这方面的说明吗?感谢!

网友A:
这个是控制射频部分的。
    因为现在是天线开关与PA都集成在一个芯片。
而信号是双向传输(半双工的)。
    接收时,他要控制内部的开关切换到接收通道,发射时要切换到发射通道。
    而怎么切换就得看芯片的真值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控制射频部分的。
    因为现在是天线开关与PA都集成在一个芯片。
而信号是双向传输(半双工的)。

也就是所有射频PA芯片资料上 有这个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所有射频PA芯片资料上 有这个东东?

    是的,你很聪明的。。

网友:
    就是你的链路 在工作时候 各个控制模块都会有相应的控制状态 你需要给driver提供这个工作状态的真值表  集成到软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