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直流供电的设备,共模的浪涌怎么防护?

楼主(2019-08-29):
今天实验室做一款产品的浪涌试验,线线1000V没问题。但是线地2000V会出问题。供电是DC110V的。之前只知道差模防护可以用压敏电阻串联气体放电管并接在L-N之间。

想请教大神:1、直流供电的设备,共模的浪涌怎么防护?可以直接接压敏电阻到地么?
                   2、L-N之间并接了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到机壳以后,绝缘耐压试验怎么解决?

网友:
    直流产品不用做绝缘耐压试验吧;另外,直流的防护的电路都有标准的。

网友:
    直流的标准防护初级是L-N压敏,N对地气体放电管,中间L线串电感,次级防护TVS或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