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2层板能进行阻抗控制?

楼主(2019-08-29):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交流群

            (红色楼主,蓝色群友)

菜鸟rob:
请问下2层板能进行阻抗控制?

Marson-J:
可以啊

Marson-J:
好多路由器啥的都两层半……

菜鸟rob:
我看阻抗计算要求是屏蔽层必须铺上完整铜皮!那是不是意味顶层走线,底层分割出电源和地,并且铺铜。是这样的?

Marson-J:

两层板,尽量不跨层,但是有些地方肯定要阻抗线跨层的,

Marson-J:

但是两层板,信号回流路径优先是同层的包地回流

Marson-J:
所以做好包地,并尽量减少跨电源或者控制线就好

Marson-J:
之前做过两层板两片DDR,主芯片还是BGA的网络产品

菜鸟rob:

菜鸟rob:

是不是这种两边加地线,那底层还要铺铜处理吗?

Marson-J:

Lucifer:
你看你是想参考哪边了,如果你就是2层板就。。。。

菜鸟rob:

菜鸟rob:

菜鸟rob:
这fpc是不是通过底面分割电源和地铺铜皮来控制顶层的走线的阻抗

菜鸟rob:
这就是2层板

Marson-J:
阻抗线下方是地最好吧,因为FPC如果参考电源的话,没有信号回流到地的电容

Marson-J:
FPC如果铺网格铜的话,直接让供应商提供阻抗模型比较好

菜鸟rob:
那像4层板底层信号不是参考第3层的电源层?

Marson-J:
但是第三层是电源的话,一般在信号换层的地方加电容优化电源层到地的回流吧

菜鸟rob:
这没研究过,知道每个芯片靠近加0.1uf和1uf的电容,我理解的是用于储能和去耦

Marson-J:
还有的是提供高速信号参考回流路径

菜鸟rob:

菜鸟rob:
问下用altium反向pcb,提取网络列表出错,这是什么原因

菜鸟rob:
我钻孔层已经导入啦呀

网友:
    双面板由于层间距太大(FPC除外),顶面与底面的耦合太弱(导致计算出来的阻抗线需要很宽),一般是用共面阻抗的模型计算方式,用同层的包地(线或铺铜面)来做参考。此外,多层板设计中,如果遇到局部需要挖空,导致可供参考的层距离太远,同样也可能需要用共面阻抗来解决。

网友:
    下载一个SI9000,用共面阻抗计算器可以控制阻抗。
    当参考层距离信号层远的时候,阻抗线到旁边shape的距离是控制阻抗的主要因素。

网友:
    对受控信号路径应该有参考平面,应该说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