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 Gen3量測,Deterministic Jitter Delta-Delta問題

楼主(2019-08-29):
請教SATA Gen3量測裡,用Sigtest跑出來的report
Deterministic Jitter Delta-Delta的pass/fail標準該參考哪裡?
fail的話該怎麼解決?

Thanks,

网友:
pass/fAIl的判决在SATA协议中有描述,fail的话一方面校准仪器,检查测试方法是否正确;另一方面,回到PCB看看SATA的差分走线是否合理,芯片供电电源噪声等等~

网友:
你好,你是做信号测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