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playPort 5.4G 测试Fail. 如图, 如何理解这个测试规范?

楼主(2019-08-29):
1, 我司产品, 拿到ALLION, 做DP 认证
2, 测试结果, 5.4G Fail.
3, 下图, 测试规范里的UI 是指什么? 什么单位, 大小是多少?
4, 为何需要 L0--L1, L0--L2 ......一, 一比对? 而不是统一与时钟比对?
5, DP 规范里, 并没有Inter-Pair 的等长描述.
如何解这个Bug?
谢谢先!

(已经解了
是Allion 的操作员不够专业, 引起的误读.
产品的设计, 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台湾的电子产业怎么了!?
我已经碰上几次这种事了?)
谢谢各位!

网友:
詢問Allion是什麼樣的測試內容

网友:
3, 下图, 测试规范里的UI 是指什么? 什么单位, 大小是多少?

UI = 1/5.4G  單位:s

4, 为何需要 L0--L1, L0--L2 ......一, 一比对? 而不是统一与时钟比对?

    這個是確認你每一對Diff signal 彼此之間的時間差.
    DP 沒有CLK signal,不需要與CLK比.

5, DP 规范里, 并没有Inter-Pair 的等长描述.
    沒有等長,但是設計者也需要注意"等時" 而不是自己亂拉.

    建議ˋ丟到仿真確認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