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的时候发现点问题

楼主(2019-08-30):
请问下走线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信号只有要有一层板能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A:
    一般一个飞线就连一根线,在你认为合适的层连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一个飞线就连一根线,在你认为合适的层连上就可以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但要看什麼電路,是否影響EMC.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