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方式输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8-30):
输入都是规则方波,这两种输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个人看解,一个是进过二极管的压降和整流后反馈,一个是反馈后才经过二极管整流,反馈的机制不同

网友:
    二极管负端与地之间最好连接一只电阻

网友:
    第一个能输出低,就是输出低的时候有带载能力,第二个输出低时其实相当于高阻,没有带载能力

网友:
    第一个电路是电压抬升吧

网友:
    后者实时反馈,前者会削弱0.6V反馈信号!

网友:
    一样吧一样吧

网友(2019-11-08):
    看起来差了一个二极管的压降电压

网友:
    如果考虑TL081是场效应管输入结构、其输入端寄生电容有电荷保持作用的话,上面电路构成峰值检波器,二极管是检波元件;而下方电路则是普通缓冲器、二极管则形成简单或门。两者共同点……审核、批准两栏都没人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