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发烫

楼主(2019-08-30):
我们的电路在调试的时候,电源输出正常,输入正常,但是电源芯片特别烫,手不能去摸,一般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电源的输入输出电压差比较大,导致供功率消耗厉害发热。

网友B:
    此芯片是否集成了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源的输入输出电压差比较大,导致供功率消耗厉害发热。

这个芯片是ADI的ADP5054,本省是可以输出4个电压的,我们是输入12V,输出1.3 1.3 3.3 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芯片是否集成了mos?

    集成了

楼主:
    其实,我主要是想问一下,为什么输出电压正常,但是这么烫,属于正常吗,还有就是开始我们用直流电源给这个芯片提供12V电压的时候,上电之后,整个板子将电压拉低到了8V,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有些电源芯片正常工作是就是很烫的,并不一定就是故障。以你的电源芯片为例,12V输入,1.8V输出,压差10.2V,如果输出电流为1A,那么电源芯片输出功率是1.8W,但是电源芯片本身将消耗10.2W,这必然发热厉害,不用担心。只要在芯片本身的额定功率输出范围内,都属于正常情况,芯片厂家会考虑热功耗影响的,严重的会建议你加散热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集成了

    集成的话,发热是会比较大的,如果是DC-DC的话,一般都是mos管的损耗大点,但是听你说输出正常,但是会拉低输入电压,你的输入电压是适配器供的吗

网友:
    电压被拉低到8V,可能是短时间负载过大(比如板上大量电容充电)影响,也可能是芯片本身的上电逻辑控制影响,需要看下芯片手册。

网友C:
    有照typical design設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的话,发热是会比较大的,如果是DC-DC的话,一般都是mos管的损耗大点,但是听你说输出正常,但是会拉 ...

只要接了后面的电路,我们的输入电压就会被拉低,电源芯片特别烫,但是输出电压正常,而且直流电源无法再调高输入电压;不接后面的电路,电源芯片特别烫,但是输出电压现在是一个0V 三个9V,输入12V没有被拉低,我们用的是直流电源供电的,有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照typical design設計嗎?

电路原理是没问题的,我们之前已经有验证过了

网友:
    个人见解,PCB设计时将IC的底面进行大面积敷铜(能打过孔就打过孔)处理,同时留有足够的器件间隙扇热,发热量大的器件别挨在一起。如果IC有反馈或者保护机制看看这些电路原理正确不

网友D:
    建议中间加一级12->5V,再往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源芯片正常工作是就是很烫的,并不一定就是故障。以你的电源芯片为例,12V输入,1.8V输出,压差10.2V ...

    他这个是开关型的DCDC降压,不是LDO,所以芯片的功耗不会有这么高。一般DCDC的效率能到90%左右。也就是说输出9W的情况下,芯片本身消耗约1W。当然,layout时的散热问题也是要好好考虑的,接地焊盘多加过孔到底面的大面积铜皮。电感选型要适合,输入和输出电容值要匹配。

网友:
没接后面的电路,电压不正常,显然电路还是有问题的。
接了后面的电路如果发烫不正常,最好算下效率,看看是不是和规格书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主要是想问一下,为什么输出电压正常,但是这么烫,属于正常吗,还有就是开始我们用直流电源给这个 ...

    直流电源电压被拉低,我估计原因是直流电源的限流值设的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中间加一级12->5V,再往下转。

这不是LDO,设计正确的话,高压差的情况下损耗并不会明显增加,不需要中间加多一级转换。

网友:
    Maximize the amount of ground metal for the exposed pad, and use as many vias as possible on the component side to improve thermal dissipation。

    这是data sheet里面的原话,说明这个器件在正常工作时温度就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接了后面的电路,我们的输入电压就会被拉低,电源芯片特别烫,但是输出电压正常,而且直流电源无法再 ...

不知道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我现在知道的是,你用稳压源12V转三个9V,结果芯片很烫。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不知道你那里来的电源被拉到8V。芯片很烫的话,你先输出一个9V调试就好,另外先关闭,看下情况,你的9V是空载烫吗?还是重载?建议加我微信聊,albert_hw

网友E:
    一般芯片外壳温度Tc超过6、70℃人手摸上去就会觉得很烫了,这并不能作为电路是否正常的确切标准。而决定芯片是否能正常工作的是芯片的结温Tj,一般上限是125℃。而要如何得知Tj是多少,需要按照芯片规格书上的热阻参数θj-c去推算一个粗略值(因为热阻是与芯片的散热情况相关,一般实际的产品设计是没法做到验证板那种散热铜皮面积的,所以实际热阻会偏大些)。计算时还需要知道芯片本身消耗的功率P(按照输入功率-输出功率,其实还应该减掉外围其他元件的损耗,比如在电感、二极管等元件上的功耗,但比较难以测定,所以实际值会偏小些),Tj=Tc+P*θj-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我现在知道的是,你用稳压源12V转三个9V,结果芯片很烫。还有另外一个问 ...

    我说的9V是因为在没有接负载的时候,此时输入是正常的了12V,只是在接入负载的时候,我们这个电压会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芯片外壳温度Tc超过6、70℃人手摸上去就会觉得很烫了,这并不能作为电路是否正常的确切标准。而决定芯 ...

高手,我是初学者,能加微信嘛,想和你交流一下

网友:
    估计电流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源芯片正常工作是就是很烫的,并不一定就是故障。以你的电源芯片为例,12V输入,1.8V输出,压差10.2V,如果输出电流为1A,那么电源芯片输出功率是1.8W,但是电源芯片本身将消耗10.2W,这必然发热厉害,不用担心。只要在芯片本身的额定功率输出范围内,都属于正常情况,芯片厂家会考虑热功耗影响的,严重的会建议你加散热片。

LDO才是你这样算压降的,DCDC不是你这样算的

网友:
    温度高看看DCDC芯片的模式设置对没有,比如重负载模式、轻负载模式等,降压问题看DCDC后级负载电流需求太大了,或者看看DCDC前级供电能力是否满足

网友:
    你得有详细的资料:什么电源?原理图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我是初学者,能加微信嘛,想和你交流一下

关于热阻应用的一些基础知识介绍,包括芯片规格书中所提供热阻参数的测试方法和条件。

网友:
 Rohm-Thermal Design for Three-Terminal Voltage Regulators.pdf (271.67 KB, 下载次数: 3) 虽然这篇是对LDO进行热管理分析,但是其方法对于其他芯片的估算也是有同样借鉴作用的

网友:
    你这问题问得太笼统了 得看你用的是LDO还是DC-DC

网友:
    一般情况下 功耗没估算好 电路参数选得不对 其次 散热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