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ads报下图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30):
安装pads报下图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环境变量PATH里的内容太长,不能超过2048个字符,删掉一些不常用的内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变量PATH里的内容太长,不能超过2048个字符,删掉一些不常用的内容就好了。

哪个PATH,有好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PATH,有好几个?

一般就是系统变量里的path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境变量PATH里的内容太长,不能超过2048个字符,删掉一些不常用的内容就好了。

不知道W10的环境变量是否加长了,搞得我把安装文件夹名字尽可能取得短一点,就2个字母,要是安装许多类似的程序,真不知道怎么办,难道要分不同电脑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