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的制作流程、工艺及注意事项(实用)

楼主(2019-08-30):
    高频变压器的制作流程、工艺及注意事项(实用)

         【导读】高频变压器的制作大致包括以下十个过程,以下将对每个过程的流程、工艺及注意事项作详细的分析。

    高频变压器的线路图如图1所示。

    图1:高频变压器的线路图

    高频变压器的制作流程如图2所示。

    图2:高频变压器的制作流程

    高频变压器的制作大致包括以下十个过程,对每个过程的流程、工艺及注意事项作详细的分析。

    1.绕线

    (1)材料确认

    1)变压器骨架(BOBBIN)规格的确认。

    2)不用的引脚剪去时,应在未绕线前先剪掉,以防绕完线后再剪除时会刮伤线或剪错脚,而且可以避免绕线时缠错脚位。

    3)确认骨架完整,不得有破损和裂缝。

    4)将骨架正确插入治具,一般特殊标记为引脚1(PIN 1),如果图面无注明,则引脚1朝机器。

    5)须包醋酸布的先依工程图要求包好,紧靠骨架的两侧,再在指定的引脚上先缠线(或先钩线)后开始绕线,原则上绕线应在指定的范围内绕线。

    (2)绕线方式

    1)绕线方式

    根据变压器要求不同,绕线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①一层密绕:布线只占一层,紧密的线与线间没有空隙,整齐的绕线如图3a所示。

    ②均等绕:在绕线范围内以相等的间隔进行绕线;间隔误差在20%以内可以允收,如图3b所示。

    图3:绕线方式

    ③多层密绕:在一个绕组一层无法绕完,必须绕至第二层或二层以上,此绕法分为三种情况:

    a)任意绕:在一定程度上整齐排列,达到最上层时,布线已零乱,呈凹凸不平状况,这是绕线中最粗略的绕线方法。

    b)整列密绕:几乎所有的布线都整齐排列,但有若干的布线零乱(约占全体30%,圈数少的约占5%REF)。

    c)完全整列密绕:绕线至最上层也不零乱,绕线很整齐的排列,这是绕线中最难的绕线方法。

    ④定位绕线:布线指定在固定的位置,一般分五种情况,如图4所示。

    图4:定位绕线

    ⑤并绕:两根以上的线同时平行的绕同一组线,各自平行的绕,不可交叉,此绕法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如图5所示。

    图5:并绕方式

    2)引线要领:

    飞线引线的长度按工程图要求控制,如需绞线,长度须多预留10%。套管须深入挡墙3mm以上,如图6所示。

    图6:飞线和引线示意图

    3)注意事项:

    ①当起绕(START)和结束(FINISH)出入线在骨架的同一侧时,结束端回线前须贴一块横越胶布(CROSSOVER TAPE)作隔离。

    ②出入线于使用,骨架的凹槽出线时,原则上以一线一凹槽方式出线,若同一引脚有多组可使用同一凹槽或相邻的凹槽出线,唯在焊锡及装套管时要注意避免短路。

    ③绕线时需均匀整齐绕满骨架的绕线区为原则,除工程图面上有特别规定绕法时,则以图面为准。

    ④变压器中有加铁氟龙套且有折回线时,其出入线所加之铁氟龙套管须与 骨架的凹槽口齐平(或至少达2/3高),并自骨架的凹槽出线以防止因套管过长造成拉力将线扯断。但若为L形引脚水平方向缠线,则套管应与 骨架边齐平(或至少2/3长),如图7所示。

    图7:套管的长度示意图

    ⑤变压器中须加醋酸布作为档墙胶带时,其档墙胶带必须紧靠模型两边。为避免线包过胖及影响漏感过高,故要求2TS以上之醋酸布重叠不可超过5mm,包一圈之醋酸布只须包0.9T,留缺口以利于凡立水良好的渗入底层。醋酸布宽度择用与变压器安规要求有关,VED绕法ACT宽度3.2mm包两边且须加套管。绕法:PIN端6mm/4.8mm/4.4mm/4mm;TOP端3mm/2.4mm/2.2mm/2mm 时不须套管。绕线时铜线不可上档墙,若有套管,套管必须伸入档墙3mm以上。

    2.包铜箔

    (1)铜箔绕制工法

    1)铜箔的种类及在变压器中之作用:我们以铜箔的外形分有裸铜各背胶两种:铜箔表面有覆盖一层胶带的为背胶,反之为裸铜;以在变压器中的位置不同分为内铜和外铜,裸铜一般用于变压器的外铜、铜箔在变压器中一般起屏蔽作用,主要是减小漏感,激磁电流,在绕组所通过的电流过高时,取代铜线,起导体的作用。

    2)铜箔的加工

    ①内铜箔一般加工方法:焊接引线→铜箔两端平贴于醋酸布中央→折回醋酸布(醋酸布须完全覆盖住焊点)→剪断醋酸布(铜箔两边须留1mm以上),如图8所示。

    图8:内铜箔加工示意图

    ②内铜飞宏加工方法如图9所示。

    图9:内铜飞宏加工方法

    ③外铜加工方法如图10所示。

    图10:外铜加工方法

    (2)变压器中使用铜箔的工法要求

    1)铜箔绕法除焊点处必须压平外铜箔之起绕边应避免压在骨架转角处,须自骨架的中央处起绕,以防止第二层铜箔与第一层间因挤压刺破胶布而形成短路,如图11所示。

    图11:使用铜箔的工法要求

    2)内铜片于层间作屏蔽绕组时,其宽度应尽可能涵盖该层之绕线区域面积,又厚度在0.025mm(1mil)以下时两端可免倒圆角,但厚度在 0.05mm(2mils)(含)以上之铜箔时两端则需以倒圆角方式处理。

    3)铜箔须包正包平,不可偏向一边,不可上挡墙,如图12所示。

    图12:包铜箔的示意图

    4)焊外铜,如图13所示。

    图13:焊接外铜的示意图

    (3)注意事项

    1)铜箔焊点依工程图,铜箔须拉紧包平,不可偏向一侧;

    2)点锡适量,焊点须光滑,不可带刺,点锡时间不可太长,以免烧坏胶带;

    3)在实物上,短路铜箔的厚度用0.64mm即可,而铜箔宽度只须要铜窗绕线宽度的一半。

    3.包胶带

    包胶带的方式一般有以下几种,如图14所示。

    图14:包胶带的方式

    注意:胶带须拉紧包平,不可翻起刺破,不可露铜线,最外层胶带不宜包得太紧,以免影响产品美观。

    压线胶带的贴法如图15所示。

    图15:压线胶带的贴法

    4. 压脚

    1)将铜线理直理顺并缠在相应的脚上;

    2)用斜口钳将铜线缠紧并压至脚底紧靠档墙;

    3)剪除多余线头;

    4)缠线圈数依线径根数而定,如图16所示。

    图16:压脚方式

    注意:铜线须紧贴脚根,预计焊锡后高度不会超过墩点;不可留线头,不可压伤脚,不可压断铜线,不能损坏模型。

    另外,铜线过多的可绞线,如图17所示。

    图17:绞过多的铜线

    5. 焊锡

    (1)焊锡作业步骤

    1)将产品整齐摆放;

    2)用夹子夹起一排产品;

    3)脚沾助焊剂;

    4)以白手捧刮净锡面;

    5)焊锡:立式模型镀锡时将脚垂直插入锡槽(卧式模型将脚倾斜插入焊锡槽),镀锡深度以锡面齐铜PIN底部为止,如图18所示。

    图18:焊锡的示意图

    (2)要求

    镀锡须均匀光滑,不可有冷焊,包焊,漏焊,连焊,氧焊或锡团,焊锡的标准如图19所示。锡焊的要求如下:

    图19:焊锡的标准

    1)引脚为垂直引脚时,可留锡尖,但锡尖长不超过1.5mm。

    2)引脚为L形引脚时且为水平方向缠线时,在水平方向的引脚不可留锡尖,垂直方向引脚可留锡尖且锡尖长不可超过1.5mm。

    3)PVC线之裸线部份(多股线)不可有刻痕及断股,且锡焊后不可有露铜或沾胶,或沾有其它杂质。

    4)助焊剂(FLUX)须使用中性溶剂。

    5)锡炉度须保持在450~500℃之间,锡焊时间因线径不同而异,如下:AWG#30号线以上1~2s;AWG#21~AWG#29号线2~3s;AWG#20号线以下3~5s。

    6)锡炉用锡条,其锡铅比例标准为60/40。每月须加一次新锡约1/3锡炉量。

    7)焊一次锡面须刮净再第二次。

    8)每周清洗锡炉一次并加新锡至锡炉满为止。

    (3)注意事项

    1)白包模型含锡油多,锡焊时间不可过长。

    2)塑料模型不耐高温,易产生包焊或引脚移位。

    3)不可烧坏胶带,三层绝缘线须先脱皮后镀锡;

    4)焊点之间最小间隙须在0.5mm以上,如图20所示。

    图20:焊点之间的距离要求

    6.组装铁心

    (1)铁心组装作业过程

    1)铁心确认:不可破损或变形;

    2)工程图规定须有气隙的铁心研磨,须加工的铁心;

    3)组装:如无特殊规定,卧式模型已研磨的铁心装初级端,立式模型已研磨的引脚端;

    4)铁心固定方式可以铁夹(CLIP)或三层胶布方式固定,且可在铁心接合处点环氧树脂胶(EPOXY)固定,点胶后须阴干半小时再置于120℃烤箱中烘烤一小时。包铁心的固定胶布须使用与线包颜色相同的胶布(图面特殊要求除外),厂家需符合UL规格。组装过程如图21所示。

    图21:组装变压器过程示意图

    注意:铁心胶布起绕处与结束处;立式起绕于引脚端中央,结束于中央;卧式起绕于引脚1,结束于引脚1。有的铜箔则起绕于焊接点,结束于焊接点。

    (2)组装铁心之注意事项

    1)组装铁心时,不同材质的铁心不可组装在同一产品上;

    2)有加气隙(GAP)之变压器与电感器,其气隙(GAP)方式须依照图面所规定的气隙(GAP)方法,放于GAP中之材质须能耐温130℃以上,且有材质证明者或是铁心经加工研磨处理;

    3)无论是有加气隙或无加气隙的铁心组合,铁心与铁心接触面都需保持清洁,否则在含浸作业后电感值会因而下降;

    4)包铁心的胶布宽度规定,以实物外观为优先着眼,次以铁新宽减胶布宽空隙约0.3mm~0.7mm为最佳。

    7.含浸

    (1)操作步骤

    操作过程如图22所示,操作要求如下:

    图22:含浸过程示意图

    1)将产品整齐摆放于铁盘内。

    2)调好绝缘漆(凡立水)浓度:0.915±0.04。

    3)将摆好产品的铁盘放于含浸槽内。

    4)启动真空含浸机,抽气至40~50cm/kg,放入绝缘漆,再抽气至65~75cm/kg,须连续抽真空,破真空3-5次,含浸10~15min,视产品无气泡溢出。

    5)放气,放下绝缘漆,再反抽至65~75cm/kg一次,放气,待产品稍干后取出放置滤干车上阴干。

    6)滤干10min以上,视产品无绝缘漆滴下。

    7)烘干:先将烤箱温度调至80℃,预热1h再将温度调至100℃,烘烤2h最后将温度调至110℃,烘烤4h,拆样确认。

    8)将产品取出烤箱。

    9)冷却:用风扇送风加速冷却。

    10)摆盘后送至生产线。

    (2)注意事项

    1)绝缘漆与稀薄剂调配比例为2:1

    2)放入绝缘漆时,绝缘漆高度以完全淹没产品为准,但绝缘漆不可上铜脚(特殊机种除外)。

    8. 贴标签(或喷字)

    1)标签确认:检查标签内容是否正确,有无漏字错字,字迹是否清晰,检查标签是否过期。喷字时必须确认所设定的标签完全正确,如图23所示。

    图23:标签包含的内容

    2)贴标签时,将产品初级朝同一方向整齐摆放,喷墨时应将产品之喷印面朝喷头,摆放于输送带上,产品必须放正。

    3)贴标签:料号标签及危险标签须依图面所规定的置及方向盖印或黏贴。标示“DANGER(危险)”或“HIGH VOLTAGE(高压)”及闪电符号标签应贴付于变压器之上方中央位置。其贴示方向以“DANGER(危险)”箭头方向朝变压器原边绕组为作业要求,如图24所示。

    图24:标签示意图

    (4)注意事项:标签须贴正贴平,贴完后须用手单击,使之与产品完全接触;标签不可贴错、贴反、贴歪或漏贴。

    9. 外观

    外观检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确认产品是否完整

    1)模型是否有裂缝,是否断开;

    2)铁心是否有破损;

    3)胶带是否刺破;

    4)套管是否有破损,是否过短;

    5)是否剪错脚位。

    (2)清除脏物

    1)含浸后变压器铁心四周不得残留余胶(绝缘漆固体状)以免变压器无法平贴PCB(印制电路板),或黏贴标签时无法平整;

    2)清除铜渣锡渣。

    (3)卧式铁心在含浸绝缘漆后不能有倾斜现象(线包不可超出骨架)。

    (4)合PCB

    有标有三点(STAND-OFF)的变压器,插入PCB时可允许三点平贴PCB即可。

    (5)铁心不可有松动现象。

    (6)脚须垂直光滑,不可有松动及断裂现象,且不能有刻痕。

    (7) 引脚不可有弯曲变形或露铜氧化,间隔(PITCH)则以图面上规定或实套PC板为准,骨架的引脚长以图面上所规定为准。

    (8)检查焊锡是否完整。

    (9)检查标签是否正确,是否有贴错、贴反或漏贴。

    (10)检查打点是否清晰,位置是否正确,有无打错、打反或漏打。

    (11)不良品必须进行修补,无法修补方可报废。

    (12)胶带修补:最外层胶布破损造成线圈外露者,须加贴胶布完全覆盖住破损处,且加贴胶布之层数须与原规定最外层胶布之层数相同,并于涂绝缘漆后烘烤干始可。加贴之胶布其头尾端均须伸入铁心两侧内,且伸入铁心两侧的胶布长以不超过铁心的厚度为限。(胶布伸入至少达到2/3铁心厚)。

    10.电气测试

    电气测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电感测试:测试主线圈的电感量。半成品测试时,须将电感值域范围适当缩小。

    (2)圈数测试:测试产品的圈数,相位即同名端和异名端。

    (3)高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