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PCB板加个LOGO,请问这个LOGO怎么加?是什么格式?

楼主(2019-08-30):
altium Designer PCB绘制PCB板,想有自己的LOGO
请问这个LOGO怎么加?是什么格式?

网友:
    AD有个工具可以生成LOGO,是用一堆横线组成的,稍微粗超点。另一个方法是将LOGO生成字体文件,边缘就可以比较圆滑,而且可以像字体一样调整大小。由于步骤较多我就不详细介绍了,可以百度下记得有教材。

网友:
    做成字体的方式比较复杂,好像本论坛就有,搜搜看。

    第二个方法需要去网上下载脚本,PCBLogoCreator.PRJSCR,保存到任意位置。
    然后打开Altium designer,点击左上角的“DXP”,再点击“Run Script”,点击“browse”加载该脚本。
    加载完成后,选中“RunConverterScript”,点击OK,就能启动logo转换命令。
    然后就是载入bmp图片,选择放置层,再点击转换,完成导入。

    第三个方法是网上下载bmp2pcb软件,能将bmp图片变成protel(AD)能打开的PCB格式文件。

网友:
    电脑里正好有这两个东西

    PCB Logo Creator.rar

网友:
    用CAD画好图,存成DXF格式,导入AD中,然后编辑成块,最后做封装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将LOGO放进Word(WPS的文字也行),没错,就是Word。然后转换成黑白的,不能是灰度哦。调节大小,然后压缩下,复制图片,到AD里粘贴即可。想调整大小就再次在Word里压缩。AD19不能调节大小,AD16是可以在粘贴放置第一次之后有十字光标调节大小的。

网友:
    直接复制LOGO图片到原理图,然后从原理图复制到PCB。复制在top丝印层,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学习了,这么多办法的啊

网友:
    我这是做成字库,记得把字库打包发给做板的,要不然回来的是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