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中原理图里面的微带线和Layout中EM仿真的微带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8-30):
各位坛友,原理图中的微带线也有基板和金属线电导率设置,那么这个微带线和Layout EM仿真中的微带线有区别吗?

网友:
    提取算法不一样,会有一些区别

网友A:
    原理图中的是电路模型仿真时用的是基本电路元件进行模拟,EM仿真中的是根据实际的板材等设置进行的电磁场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中的是电路模型仿真时用的是基本电路元件进行模拟,EM仿真中的是根据实际的板材等设置进行的电磁场仿 ...

    原理图中仿真也有板材参数输入啊,不同的是原理图中对导体只设置了电导率,EM仿真可选导体材料,这点差异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