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PCB板空间的限制,想调整一下0805封装器件的相互间距,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9-08-30):
由于PCB板空间的限制,想调整一下0805封装的器件的相互间距,让他们挤一下,但是又不敢随便靠近,怕工艺达不到。哪位大神给推荐一下相互之间的可以达到工艺的最小间距吧

网友:
丝印外框重叠这样子。

网友:
我的经验看法。
从回流焊的角度看,0805贴片元件之间最好有0.4mm以上(含)距离,即本体间最小距离。
若封装比实物大,那么除了满足上面条件外,还要确保焊盘间最小距离在0.25mm以上,常取0.3mm。

网友:
    目前的工艺水平,如果可能尽可能用0603封装替代0805封装吧,成本也能下降

网友:
    丝印比IPC焊盘尺寸大的话,10mi的丝印可以相互重叠,如果丝印紧贴焊盘边缘,那么丝印最好边元对齐或边缘对丝印中心对齐,可以满足0.25mm以上的标准

网友:
    0805的可靠性可焊性等均优于0603,如果是消费类电子产品而非工业产品或军工产品,建议0603或以下。

网友:
    考虑板厂焊盘制作公差+贴片机的公差+器件本身公差,不考虑维修,这个就是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