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输入功率为1KW的ACDC电源应该怎么选?

楼主(2019-08-30):
请教大神,

一个输入功率为1KW的ACDC电源,没有PFC,整流桥之后直接电容滤波的方式,220VAC下电流有效值大概为4.5A,考虑到正负15%的拉偏,低端有效值为5.5A,这个只是有效值,但是考虑到整流桥瞬间导通时候电流的尖脉冲会非常高,可能会高达20多A,那么这种情况下选用整流桥,应该是按照有效值来选还是按照这个尖脉冲来选?就以这个为例,我应该选用10A的整流桥还是20A的?非常感谢!

网友A:
    不考虑成本用20A的。

网友:
    这个20安是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成本用20A的。

    为何选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选20?

    看散热条件,我就当楼主的散热片是比较合适的,不是小的可怜或大的离谱的,20A的桥相对于效率和温度方面都比较平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散热条件,我就当楼主的散热片是比较合适的,不是小的可怜或大的离谱的,20A的桥相对于效率和温度方面 ...

同意你的观点,用20A应该是很保险了,但是如果10A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另外楼主的提问也是有点问题的,楼主说:是按照有效值来选还是按照这个尖脉冲来选?实际整流桥不是按效值来选的,数据手册上也从不给出有效值的,都是平均值,尖峰只需验证即可,通常尖峰可达平均值的15 - 20倍。
    比如选GUB1004,其平均电流10A(外壳温度不高于100度),尖峰为200A一个半波周期,如果是20A的尖峰则可以有11个半波周期。楼主的电流有效值5.5A,则平均值为0.9*5.5 = 5A,10A的整流桥只要保持良好的散热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用20保险点。

网友B:
    我们300W左右,都用10A了,还是带PF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300W左右,都用10A了,还是带PFC的。

300的电源用10A是合理的,一般开关电源设计的工作电压为85-265Vac,因此300W的电源在85V时的输入电流3.5A,一般整流桥的取值为>=2倍的输入电流,你这个为10/3.5约为2.8倍,也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