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花了个RS232器件的封装,回来贴片的时候连锡太严重了,请大神给点建议吧

楼主(2019-08-30):
自己花了个RS232器件的封装,回来贴片的时候连锡太严重了,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我也小白一个,提出我的一些见解    232是直插的还是贴片的?   是不是过回流焊时芯片方向没摆对导致连焊?

网友:
    贴片件还能连锡?过的锡炉波峰焊,波峰焊要摆对方向哦,还得2端加偷锡焊盘?什么封装的,太小的建议回流焊哟。

网友:
    双排引脚,没用过,但是道理应该与单排是一样的,仅供参考。
右侧最后两个脚,在焊接面做拖锡焊盘。

网友:
    请上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