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流可以叠加平滑直流电流么?

楼主(2019-08-30):
要做一个电源,单独的直流电流源和交流电流源都差不多了,但还需要两者的叠加电流,直流可以叠加直流,交流只能是同频率的叠加,但问题来了:

1、交流电流可以叠加平滑直流电流么?
2、交流电路可以叠加馒头波吗?

网友:
交流分解后是什么呢?

网友:
    电压源,可以串联,不能并联。
    电流源,可以并联,不能串联。

网友:
    电压源,可以串联,不能并联,加二极管可以并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源,可以串联,不能并联,加二极管可以并联。

在这个层面,二极管就是个开关,加开关的意思就是不能(防止)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层面,二极管就是个开关,加开关的意思就是不能(防止)并联。

    要这样说,不加二极管也可以并联,但是,并联后是什么?低压的那个不是相当于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这样说,不加二极管也可以并联,但是,并联后是什么?低压的那个不是相当于不存在?

就是不能并联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层面,二极管就是个开关,加开关的意思就是不能(防止)并联。

    电流源并联:  比如一个幅值为1A的交流电流源能否并联幅值为0.1A的直流电流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源并联:  比如一个幅值为1A的交流电流源能否并联幅值为0.1A的直流电流源?

    电流源,可以并联,不能串联
    对电流源的性质(频率,幅度,波形)没有限制,都可以并联,都不能串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源并联:  比如一个幅值为1A的交流电流源能否并联幅值为0.1A的直流电流源?

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串联,两个电流源完全相等,但这样的串联等效于没有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串联,两个电流源完全相等,但这样的串联等效于没有串联。

    那就是说1A的交流电流源可以叠加0.1A的直流电流源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1A的交流电流源可以叠加0.1A的直流电流源咯?

当然可以,前提是:你必须保证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是电流源,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变成电压源。

网友:
    可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做一个V/I转换器,在V端做交直流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