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入大电解电解液干涸失效会导致后面MOS管损坏吗?非常感谢!

楼主(2019-08-30):
有谁知道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入大电解电解液干涸失效会导致后面MOS管损坏吗?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整流输入端只有一个电解电容,电容失效,电压就是直接经整流之后的,虽然是脉动直流,对于MOS管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电源的稳定性会下降。但是如果前段有多个电解电容,失效一个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看具体情况,大电解失效,有可能会炸机。

网友A:
    容量完全没有会炸机,高频通路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完全没有会炸机,高频通路没了。

意思是MOS管会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