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图中这种,为什么要给器件管脚打个叉叉???

楼主(2019-08-30):
像图中这种,为什么要给器件管脚打个叉叉???

网友A:
generic no erc,原理图符号上不用的引脚,放置该标号,在进行ERC(电气规则检查)时,忽略某些节点的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neric no erc,原理图符号上不用的引脚,放置该标号,在进行ERC(电气规则检查)时,忽略某些节点的检查

    感謝大大無私指導,學習了

网友:
    前提条件是,要在unconnected这一列的对应项上使能除No Report外的其他项,否则没必要放置这个叉叉。
例如,引脚类型默认是passive,
    若将passive pin对应的格子设置为No Report,那么进行编译时,即使是空引脚,也是不报错的。
    设置为warning,虽然不报错,但是在messages里会被罗列出来。
    设置为其他两项,就报错了。
编译的时候是针对工程进行编译,对原理图编译好像都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