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下载jic时提示错误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怎么办?

楼主(2019-08-30):
做了一片EP3C25E144C8N的FPGA板子,一开始用AS模式下载,下载完成后程序却不运行。换成JTAG下载时,下载SOF文件是正常的,但是下载JIC文件时总是提示错误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解决,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A:
    DCLK_FPGA需要上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LK_FPGA需要上拉么?

    DCLK上拉或者下拉都可以。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芯片是ep2c5t144c8n,串行配置芯片是epcs4,MSEL0、MSEL1都接地,JTAG下载jic时提示错误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求解决方法啊?????

网友:
    要设置到AS模式进行JTAG下载,就是010。

网友:
    不要全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