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弱弱的问一下,巴伦滤波器和声表滤波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8-30):
菜鸟弱弱的问一下,巴伦滤波器和声表滤波器有什么区别?感谢!

网友A:
这两个我怀疑是插入损耗不同。 如果真要搞清楚,可能就只能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我怀疑是插入损耗不同。 如果真要搞清楚,可能就只能百度了。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滤波器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1、如根据材料或加工工艺来分, saw (声表)滤波器,介质滤波,FBAR
2、也有根据滤波特性: 低通,带通
3、材料: 腔体
4、位置或功能: 射频滤波器,中频滤波器, 巴伦滤波器(这个放在这儿,有些勉强
等等。
没有看懂楼主的意思,为何要做这两种滤波器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