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通过I2C总线跟从机通信,时序波形见图,但是发送不了数据

楼主(2019-08-30):
芯片4412与从机通信,数据发送不了,波形图如下,求解答

网友:
数据线和时钟线起始电平都有问题,正常情况,空闲时候,数据线和时钟线必须是高电平,然后产生一个start,然后时钟也开始拉低,到发送结束,ACK后,必须是一个stop回到高电平,时钟也回到高电平 你这个状态肯定不对,从芯片会认为总线忙,而不认为是一个正确的信号。

网友:
一个ACK,应该是从机的ACK应答,见示波器黄线末尾那个稍微高起一点点的部分,典型的ACK应答,而接着你确没有拉高时钟线,数据线也没有拉高产生stop,这样从机除了ACK以后是不会进一步应答了。 检查一下你的IIC驱动吧,应该是主控IIC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