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个传导骚扰请教大神。

楼主(2019-08-30):
也有个传导骚扰请教大神,昨天测试一台机子传导骚扰特别奇怪,在开机测试时,有5dB余量,过半小时测,成了1dB余量,过1小时测试,反而超2dB,这样算过吗?另外为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A:
    应该是热机造成,  我猜测是POWER线路的元件如电感、变压器、MOS等因温度上升而性能下降。

网友:
    在仪器领域,有个注意点,有些精密仪器需要热机半个小时才能开始测量,否则是不准确的。我想你的情况应该类似,产品没有进入稳定工作状态。看你的描述,我认为应该是不过的。

网友:
    接收机什么型号的?公司有信号源吗?

网友:
    什么产品啊。一般灯具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热机造成,  我猜测是POWER线路的元件如电感、变压器、MOS等因温度上升而性能下降。

网友B:
一般照明电气会有这种情况,不过标准要求产品需要稳定运行之后才进行测量(我们以前都是要预热20到30分钟后测量,刚开始测的时候可以过,过半个小时测试不能通过),我们以前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主要由于产品通电以后,电解电容等元器件在热量作用下,产品的参数产生温度漂移,特别是滤波电容为电解电容的情况更是如此,一般要选择温漂系数比较小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照明电气会有这种情况,不过标准要求产品需要稳定运行之后才进行测量(我们以前都是要预热20到30分钟 ...

电容我倒是没注意到,这个请LZ有可能的话量一下电解电容温度并比对规格后,再跟大家说一声。

    另一个更简单的作法,或许直接再并一颗同规格的电解电容后再热机,半小时后就知道答案了,比测温度还快,也不用找温升测量设备还黏温升线,这些是一般EMC工程师的弱项。

网友:
    要是能够看到瞬时功率变化就好了,应该只是一个尖峰超了吧,大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标准要求在正常或典型工作状态下测试,并且EUT要满功率,这种情况,算不过,因为一直工作就是典型的工作状态和场景; EMC考察的是最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