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怎样可以用arm mini2440实现摄像功能,请指导一下

楼主(2019-08-30):
如题,现在板子已经买好了,摄像头也有了,利用板子上的软件可以简单的进行拍照,然而我想知道倘若没有这个软件该怎么做,还有摄像功能又该如何实现,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给你个思路:

实现基于Linux的视频采集可以使用开源软件FFMPEG来实现。
主要的步骤为:
1. 从ffmpeg官网下载源码;

  • 为mini2440交叉编译ffmpeg;

3 将编译好的ffmpeg拷贝的你的mini2440上;

4 将USB摄像头查到Mini2440的uSB口上,并在/dev目录下找到你的USB摄像头的句柄。类如:/dev/video0.

5 用ffmpeg玩转 USB摄像头。

6 可以考虑用开源rtsp服务器live555或者 开源rtmp服务器实现网络视频传输;

7 用VLC来接受网络视频;

8 自己用代码实现以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