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电源端子传导电压火线超标,线却没有超标。且火零线搔扰值差异较大怎么办?

楼主(2019-08-30):
火零线搔扰值差异较大,火线超了,2.8M处超标;零线却没有超标,

零线

客户不太愿意在滤波板上改电容尝试,我在火线上单独绕磁环尝试,效果不明显~

网友:
    值得注意的是,在电源线上应用铁氧体元件时有DC偏流存在,铁氧体的阻抗和插入损耗随着DC偏流的增加而减少。当偏流增加到一定值时,铁氧体抑制元件会出现饱和现象。所以在用电源线上的铁氧体抑制元件时,应选择磁导率低的材料和横截面积大的元件。可采用共模滤波的铁氧体磁环,有很好的高频滤波效果。

网友:
    波形分不开,看不出窄带还是宽带,不好定位细节,呵呵。

楼主:
    请问怎么一般是怎么通过波形判断是窄带还是宽带?针对窄带或是宽带又各有什么整改措施呢?

网友:
    换个滤波器试试吧。

网友:
    空调内部走线有没有问题?看是否火线离干扰源过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一般是怎么通过波形判断是窄带还是宽带?针对窄带或是宽带又各有什么整改措施呢?

    简单点,窄带就整差模,宽带就整地。窄带可认为是有用信号引起,比如驱动电流大、或信号上升沿快,宽带的话认为是共模,主要是地阻抗比较高引起,加粗地线,同时也加宽,也就是长宽比小。

网友:
    估计是layout影响,有一条线靠近干扰源(比如PFC电路)

网友:
    看着像个差模,不改滤波的话,试试磁环绕线一个多点一个少点吧。
PS:如果有其他方法弄过了,麻烦告知一下整改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