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针对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的自定义设计创建MCS文件的正确设置是什么? Quad SPI...

楼主(2019-08-30):
为针对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的自定义设计创建MCS文件的正确设置是什么?
Quad SPI器件是否有受保护区域?

网友:
有关在Vivado中创建MCS文件的一般信息,请参阅 Vivado编程和调试。
为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创建MCS文件(PROM图像)需要首先使用正确的设置创建比特流(.bit)文件。
作为参考,比特流约束在本答复记录附带的文本文件中可用。
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包含一个Quad SPI配置闪存部件,可通过USB-JTAG进行配置。
此部件包含受保护区域,工厂基础映像位于0x00000000地址空间。
然后,该基本映像指向0x01002000地址空间偏移处的客户可编程区域。
要确保在运行时将客户映像成功加载到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上,必须使用以下设置来创建MCS文件:
  • 内存部分:mt25qu01g-spi-x1_x2_x4
  • 起始地址:0x010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