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返回工厂发货的图像?

楼主(2019-08-30):
如何将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返回工厂发货的图像?

网友:
将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上的Quad SPI部件的内容返回到出厂映像有两种可能的路径。
本答案提供了一般性说明
通过Xilinx运行环境重置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
所需工具:使用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在系统上安装Xilinx Runtime Environment。
(UG1301) - 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入门指南和命令行中的'xbutil -h'提供的其他指南。
如果通过Xilinx运行时环境中的xbutil flash scan命令可以看到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
  • 下载此Xilinx答案附带的图像
  • 运行'xbutil flash -m <mcs file>'命令。 注意:这需要以root权限运行。
  • 在主机上执行冷重启。
  • 现在,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应如(UG1301) - 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入门指南中所述显示
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通过Micro USB重置 - JTAG连接和Vivado硬件管理器
所需工具: Xilinx Vivado硬件管理器安装在具有USB连接的系统上,可用于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
(UG908) - Vivado编程和调试中提供了其他指导。
如果在Xilinx运行时环境中不再显示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或者Vivado硬件管理器是首选工具集:
  • 将附加到此Xilinx的图像下载到运行Vivado硬件管理器的主机上
  • 使用提供的USB电缆通过卡上的Micro USB端口,通过Vivado硬件管理器(连接到硬件目标)连接到卡。
  • 卡硬件目标上的“添加配置存储器件”
  • 选择mt25qu01g-spi-x1_x2_x4部分
  • 在目标上“编程配置存储器器件”。
    • 选择本答案中提供的“配置文件”中的MCS文件
    • 选择“仅配置文件”的地址范围
    • 选择确定

  • 完成此操作后,断开硬件管理器中的卡,并断开USB电缆与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的连接 。
  • 在主机上执行冷重启。
  • 现在,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应如(UG1301) - 为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获取凝视指南中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