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会收到错误“ERROR:[HLS 200-101]'add_files':指定的位置参数太多。”使...

楼主(2019-08-30):
我在我的设计中使用基于HLS的视频IP(例如,测试模式生成器(TPG),视频处理子系统(VPSS),视频混合器……)。
此特定IP的输出产品生成失败。
如果我检查对应于此特定IP的日志文件,我可以看到以下错误:
错误:[HLS 200-101]'add_files':指定的位置参数太多。
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如果项目路径中存在意外字符(例如,空格,非英语标准字符,反斜杠),则会发生此错误。  用户可以通过重命名项目路径来解决此问题,以避免意外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