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小弟看一下这个3904为什么工作不对。

楼主(2019-08-30):
在B极输入1.5v,然后c极接3.3v。为什么E发射极只有1.2V。试了几个都是。这是什么问题呢?不是应该3.3V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 去閱讀一下 Open CollectorEmitter Follower 的差別。
  • 講清楚你要這電路做什麼用途。

网友B:
    如果输出是3.3V就真的奇怪了!你是想用PNP管做开关用吧?3904可是N管啊!

楼主:
    嗯是的,要做开关用

网友:
    你用P管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去閱讀一下 Open Collector 和 Emitter Follower 的差別。
  • 講清楚你要這電路做什麼用途。
  •
    嗯 不好意思 是想当开关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不好意思 是想当开关用.

PNP Switch Circuit

控制電壓最好跟 Vcc (3.3V)一樣,1.8V 檔不住 3.3V,否則要再接一個 NPN 電路隔開。

    现在没上也是正常工作的.
    另问一下.R2要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出是3.3V就真的奇怪了!你是想用PNP管做开关用吧?3904可是N管啊!

嗯嗯,现在改成P管了,另可以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需要改吗?现在是可以用.我怕有问题.

看我下方電路,一個是高電平動作,一個是低電平動作。

网友:
    发射级的电压不是基级电压-(基级与发射极之间的结电压吗)E发射机1.2是对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P Switch Circuit

嗯嗯 感谢版大大,我现在改成3906了.另有一个LED的电路也是用3904做的,现在能正常使用,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现在改成P管了,另可以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需要改吗?现在是可以用.我怕有问题.

BJT LED Driv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现在改成P管了,另可以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需要改吗?现在是可以用.我怕有问题.

你这个电路输出达不到3.3V啊!只有(3.3-Vbe)V;

网友(2019-10-07):
    发光二极管不能串接在发射极,发光管会影响管子开关性能,并且发光管不受保护 经常采用集电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