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升压5V

楼主(2019-08-31):
各位大侠们:
     推荐一个无电感升压,从2.5~4.2V升压到5V,输出电流在100mA以上;我对待机功耗要求很高,需要静电流在3uA以下;一致性要很好。【我现在使用HX4004发现一致性很差,有5%左右的待机电流超多300uA】;如果哪位同行有的话,共享一下资源,感谢。

网友:
洽吉幫浦Charge Pump)的效率本來就很差,你娘太苛LinearTechLTC3525-5 的靜態電流也都還有 7uA ~ 15uA,價格和交期你也不一定能接受。

HEXIN HX4004.pdf

Linear Technology LTC3525-5.pdf

网友:
10uA 以下靜態電流算是很高的要求,一般 LDO 的靜態電流大概就 10uA 上下,有些特別強調 Low IQ 的 LDO 可以到 1uA 或更低。

對於切換換式電源Switching Power),10uA 以下靜態電流算是要求很嚴苛了。

网友:
之前做過首環錶子或是挨我踢IoT)之類的產品,一度都想用 Buck 之類降壓式哀西,看效率高一些能否讓待機時間久一點。後來全因靜態電流作罷,還是選用 Low Iq LDO,設計簡單、價格也合理。

樓主這電源待機時如果不用,就一定得關閉(EN 管腳下拉)。如果電源從頭倒尾一直都要用,宜改變電源架構或設計電路。

网友:
csc3301,需要控制使能脚

网友:
RS232用电容震荡模式升压,很多芯片都能达到100mA驱动(V+脚),找一个带休眠功能的试试。

网友:
CSC3301,满载最大250MA,我常用!

网友:
好吧!有需求就有市場,今天遇到了,Iq = 1uA 的升壓芯片。

裕泰科技ETAETA1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