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走线疑问

楼主(2019-08-31):
请看图片,这是一个CPU往DDR上走的线,仔细看线上两边有铺铜,这对电路性能有什么影响,能有人解释一下这样走线的原理和好处吗?

网友:
    服务器上有这个,阻抗匹配用的。

网友:
    这一段是细线,不是五十欧姆,所以加铜皮会使阻抗接近五十

网友A:
    这个是怎么加上去的?

网友:
    服务器上是补偿阻抗的,是小软件加的

楼主: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with-tabbed-routing 这个网址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
    控制阻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阻抗的吧

是的,因为空间受限,所以增加这个形状,对电感没有影响,但是会和相邻增加容抗,以达到阻抗要求,这是INTEL出的,

网友:
    在intel的板子上经常看到,不明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blogs_8/b/pcb/posts/next-generation-hs-routing-with-tabbed-rou ...

学习了 多谢。

网友:
    服务器上有这个,阻抗匹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怎么加上去的?

有专用的小程序加载 输入命令就可以根据所需要的加上 铜皮的长宽高

网友(2022-07-18):
    请问还有网址吗?原来网址打不开了

网友:
用来补偿阻抗的

网友:
    學到新知識 .

网友:
    线路宽度的变化会引起阻抗突变,这种设计是为了,阻抗匹配所设计

网友:
    再跑DCR的時候調整阻抗用的~高速訊號會有連續不連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