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a96ae2e2285d7facc4341f8d1f374101","traceid":"1a1c721217622615411442619ef896","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21-05-15):
示波器量程设置错误或被测者为电解电容。

网友:
这是用得哪款仿真软件?

网友:
没有直流方波的说法,电容阻止了部分频率成分,本质上它还是一个脉冲波。从波形图看,为单向脉冲。可能是耦合方式不一致造成的。光从图中波形看有单向导电性,电容器是线性元件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作用。只能理解一成直流电平参考基线改变了。

网友:
示波器有两种耦合方式,交流耦合方式与直流耦合方式。交流方式下输入的倍号中直流分量不能通过,对Y轴方向的显示没有直流分量的影响。而采用了直流耦合后,输入波形会随直流分量的大小和正负极性而上、下平移。

网友:
更正,信号的信字,误轮

网友:
信号的信字输错了,误为‘’倍"更正一下。

网友:
    这个仿真是没问题的,你后端测量的是电容一个极板和负参考电压的压降,当函数发生器是正半周时,相对负电压就向上偏移了,当函数发生器是负半周时,最低电压和负电压相同,测量的压降就是0V了,所以看到的波形是整体向上偏移了的波形

网友(2023-04-26):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发现峰峰值都是一样的吗?他只是把负电位设置为参考电位了,而且你的示波器没设置!你在图中画红框的 ...

示波器设置成AC耦合,那就自动滤掉了直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