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法与电流法测量结果有什么区别?感谢!

楼主(2019-09-01):
测传导骚扰时,电压法与电流法测量结果有什么区别?是否用其中一项测试方式测得结果能代表最终测量结果?感谢!

网友(2020-08-14):
电流发相对电压发更加严格,至于区别,原理都不一样了,具体看看国标的描述,一般电流法可以过的电压法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