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linx fpga。

楼主(2019-09-01):
最近在绘制FPGA的板子电路图,关于xilinx fpga有很多电平标准,有些需要在外部连接一些端口像vref vrp和vrn等。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文档讲述各电平标准,应该怎么去连接这些管脚。感谢!

网友:
首先说IO standard:这个是用于支持对应不同的电平标准。FPGA IO口的电压由IO bank上的VCC引入。

一个bank上引入3.3V TTL电平,那么此时整个bank上输出3.3V的TTL电平。设置这个第一是为了和current

strength一起计算功率。第二个是用于在IO口上加载正确的上拉/下拉电阻。

只要你设置完成,Quartus会按照你的电平标准自动布线。

第二是IO Bank:你在quartus pin planner 的top view下右键然后点击 show IO banks,这个时候就会

看到FPGA的管脚被几种颜色划分开了。一种颜色下的IO口代表一组bank。你在吧管脚的location约束完成以后。

IO Bank会自动填充完毕的。

第三是Group:Group就是你所输出的信号的名字啦。比如你有一组信号叫cnt。你对cnt的某一根赋值,那么。。

这里的Group会自动填充为cnt 。

第四是Reserved:这个是对管脚内部的IO逻辑进行约束的,你在下面可以看到一些值。介绍几个吧。

bidrectional:双向,tri-state:三态等等。这个约束的是FPGA在IO端的输入输出区域的逻辑。

比如你选择tri-state。那么这个时候,在你IO口前部的IO区,quartus会自动给你生成一个三态门。

第五个是Vref Group:这个Group是bank内部的细分区域,因为一个bank可能多达60个脚。

为了快速定位,你可以利用这个vref group来找到某个管脚。(这个是非修改属性)无法修改。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另外,跨越IO bank的信号没有问题。只是注意跨bank的电平是否一致即可。

对于跨IO bank的延迟对于FPGA而言没有多少延迟。

管脚分配呢,你可以看一下quartus里面pin planner内部那张 top view对于每个管脚的说明。

大多数管脚是可以当做普通IO使用的。只是有些特殊要求的时候。只可以使用对应的IO,比如差

分输入,高时钟输入等等。这个是要参照对应器件的IO 手册来决定的。而且对应的设计大多数的

器件生产商都会给出参考设计。里面包括了IO的设计,pcb的设计以及内部程序端口的约束。所以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