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实际布线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各种“地及接地方式

楼主(2019-09-02):
    开关电源实际布线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各种“地及接地方式

    开关电源布线中,基本原则是:根据实际应用,先分清楚地线的种类, 然后选择不同的接地方式;不论何种接地方式,都须遵守“低阻 抗,低噪声”的原则。以下将介绍开关电源实际布线过程中要考虑各种“地”的特点及接地方式。

    基本电路拓扑环路

    功率地线
    功率地线由于有大电流流过,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很大的干扰,不能带重载,甚至不能正常工作.

    失败案例
    BUCK线路,由于使用大面积的铺地,导致干扰太大,不能带重载。

    成功案例
    1.2KW BOOST线路

    Layout需要注意的问题
    ●不同的功率地线需要单独走线
    ●尽量不要平行走线
    ●尽量减少环路面积
    ●必须遵循“短,粗,直”的原则;因功率 地线的di/dt较大,太长的线天线效应明 显;太细的线会产生较大的压降;弯曲 太多或90度的线会产生反射效应

    驱动地线

    驱动源的地线要尽量靠近被驱动器件,以便 构成最小环路,减少振荡与EMI问题。

    Y电容的接地点

    ●关于“源” 的概念
    ●“ 静地”是源的低端
    ●Y电容的连接点,讲究一个“静”,很显然上图Y电容最佳连接点事C1的负端,以及变压器T1的次级7脚。

    散热器接地

    散热器处于地电位,有源器件处于射频电位,故 散热器工作时可以等效于一个大的共模去耦电 容,将RF电流接入地.

    局部接地面的应用

    局部接地面可以捕获器件跟振荡器内部产生的 RF磁通量,在高频电路中最常见。

    总结
    ●实际布线要结合安规EMC的要求
    ●关键是要理解“地”在电源中的作用,布线时需要权衡利弊得失